#include "msp430f149.h"

楼主: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TASSEL_2+TACLR+MC_2+TAIE;//时钟源SMCLK,清零,连续计数模式,溢出中断允许
  P3DIR =0x02;
  _EINT();
  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P3OUT ^=0X02;
          break;

  }
}

这是利用定时器A溢出中断实现定时。在P3.1端口输出方波。
程序中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_NOP();这条句子在这里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仅仅是做延时用,以保证CPU关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估摸着就这原因,主要不清楚430里面这些操作具体执行的时间,所以比较不确信,后续多去了解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