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多中断响应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回答...在处理多个中断响应时,是按优先级去响应每个中断还是只响应优先级最高的中断呢?  或者说在处理一个中断(中断A)时,别的中断(中断B)发生了,它完成这个中断(中断A)后会不会去处理另一个中断(中断B)呢?

网友:
 在正常情况下,当中断被处理后,被屏蔽的其余中断请求中优先级最高的一个将被响应并处理,除非设计有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当处理完一个中断后 如果比它优先级低的中断标志位还存在 就会处理众多中断优先级最高的那个咯
哦 一般这些中断标志位 要么软件复位 要么响应完中断自动复位
所以一般都是处理完一个 在处理另一个

网友:
多个中断发生的时候,中断标志位都会置位,但是会先依次处理优先级最高的那个

网友:
哦哦 知道啦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