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分析12864时钟程序,调时的时候总是出错

楼主:
//液晶屏显示的时钟,可以通过键盘进行控制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rd=P3^3;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lcden=P1^2;
sbit psb=P1^3;

uchar count,s1num;
uchar code table[]="2012--07--04";
uchar code table1[]="23: 59: 50";

uchar count,shi,fen,miao,s1num,xiaoshi,day,mouth,year;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rs=0;
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rs=1;
lcden=0;
rw=0;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
{
uchar num;
     psb=1;
lcden=0;
xiaoshi=23;
fen=59;
miao=55;
year=2012;
mouth=7;
day=4;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8);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开启中断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 uchar dat)        //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10;
ge=dat%10;
write_com(0x88+add);
write_dat(shi+0x30);
write_dat(ge+0x30);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s1num=0; //功能键程序
if(s1==0)
{
delay(5);
if(s1==0)
{
if(s1==0);
delay(5);
s1num=s1num+1;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8+4);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8+2);
}
if(s1num==3)
{
write_com(0x88);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
if(s1num!=0)   //加数程序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
miao=0;

}
write_sfm(4,miao);
write_com(0x88+4); //+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2,fen);
write_com(0x88+2); // +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xiaoshi);
write_com(0x88); // +0x40+4
}
}
}
//##########################################
if(s3==0)  //减数程序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4,miao);
write_com(0x88); //+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2,fen);
write_com(0x88+2);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0,shi);
write_com(0x88);
}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xiaoshi++;
if(xiaoshi==24)
{
xiaoshi=0;
day++;
if(day==4)
{
day=0;
mouth++;
if(mouth==4)
{
mouth=0;
year++;
} write_sfm(-5,mouth);
} write_sfm(-3,day);
}

write_sfm(0,xiaoshi);
}
write_sfm(2,fen);
}
write_sfm(4,miao);
}
}

网友:
麻烦楼主把出错的具体情况说清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