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缺陷,请你找找原因

楼主:
下图是DIY数字电源中的部分电路,隔离的~110V整流后加在VCC端,48V有输出但电压低(占空比限止的原因)。在加整流~220V(与辅助电源共用)的电压时,瞬间Q82冒烟,后经查,CPU(F28035)烧坏,现象是VDDA对地短路。

请大家帮忙分析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以便更改电路

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

需确认CPU是否隔离驱动?因为被驱动部分与CPU不共地,另外DRV那里Q82基极需串联电阻,否则DRV被强制拉到0.7V,过流就会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确认CPU是否隔离驱动?因为被驱动部分与CPU不共地,另外DRV那里Q82基极需串联电阻,否则DRV被强制拉到0.7V,过流就会烧管子。

驱动部分与CPU是同一个地

Q82前有个电阻,这里没有画出来,那个电阻是直接与CPU相连的,我把它调整到管子进入临界饱和,驱动变压器的输出波形最好。

网友:
驱动变压器参数测过吗? 如果漏感过大, Q82集电极会有较高的尖峰, 2222的耐压不过40V, 可能杠不住, 集电极击穿后, 发射结因不能承受大电流而烧开路, 12V加在MCU的GPIO上, MCU肯定挂掉. 需要在Q82集电极对地加RC吸收, 另外换耐压高些的stsa1805比较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变压器是用磁环绕的,没测漏感。设备简陋

 Q82实际使用的是上面标前“TF(第一行)PF(第二行)”的SOT889管子,查了下,好象是2SD1898

CPU烧坏的原因有些奇怪,数字部分完好,可以工作,能再写程序。

网友:
俺对这类东东几乎半窍不通,但觉得楼上电源蚂蚁/功率蚂蚁说得不错,三极管很有可能是受反压的伤。T3次级驱动FET栅极只需极少的能量,结果电感里的多余储能就变成造成动乱的反压,唉,社会问题呀。
建议用示波器捕捉下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看有没有高压尖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蚂蚁在电源方面的功底谁也不能怀疑。

刚才用那个~110V的变压器测了Q82的反压,将整流后的电压串入100K(很大的了)的电阻,看C-E极的电压(Vceo),测了20个这样的管子,万用表指示基本没变化或很小变化。

电路中,为了得到好的驱动波形,驱动变压器的次级用了几十欧的电阻(两只),初级波形基本是平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怕是窄尖峰万用表很难捕捉到,数字表就甭提了,模拟表的指针也没响应那么快,最好还是用示波器观察,或可试着并上稳压管拦截,看还有没有异常。

网友:
波形肯定是用示波器看的了

网友:
在初次上电时,不要都接

在初次上电时,我一般都会只接电源部分,电源确认没有问题在焊接其他部分,否则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敢问楼主控制频率是多少?这个频率应该是根据电感得出来的吧

网友:
100K
这是看器件能达到的频率。要兼顾体积、损耗等。
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是学习的

网友:
我也同意那个能量蚂蚁(power到底翻译成什么好呢?)说的。感性的器件很多时候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在电流突变的时候总会出现些很高的冲击,印象中类似的电路都会有续流二极管或者稳压管等保护的东西,但没有实际做过,说不太好

网友:
Q82是个推动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管子的损耗很大部分是在开关时候。如果开关时候导通时间过长,导通不充分的话会大大增加管子的功耗。不过瞬间冒烟的话还是让人感觉费解。时间未免太快了些。
DA口烧毁毫无疑问是12V或者更高的尖峰脉冲进入引起的。如果可以排除推动变压器尖峰的原因。那就有可能是导通不充分引起Q82损耗过大烧毁,然后12v直接进入DA脚导致DA脚输出部分损坏。

网友:
还有一点,dontium老兄的东西是不是淘宝买的。淘宝的很多元器件是不靠谱的。Q82在上机前有没有测试过。耐压参数是不是足够啊。

网友:
仔细琢磨了一下dontium老兄的两个帖子。看来我对问题的看法有偏差。原来上电110V的时候没出现问题。只是输出电压偏低。上电220V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不过我还是怀疑是驱动不足引起的问题。原因如下:如果是反峰电压过高引起的问题。那一般情况下会瞬间烧毁Q82,因为CE击穿是不可修复的。不可能还会出现Q82完好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下通常发热并不严重。记得MOSFET在加不同电压的情况下需要提供的驱动功率不同的吧。因为故障是在110V转220v瞬间发生的。220v比110V电压高了一倍。驱动功率需要提高大约4倍。

网友:
回复 网友D:

Q82的质量相当好,能把焊它的焊锡烧化,它还不坏。
实测它的反压大于100V

网友:
这个管子要是这样的话。如果焊锡都会烧化的话。温度要180度以上了。这种情况下,即使管子的两个PN结没有击穿。状态也让人担心。

网友:
另外。我还有一种猜测:
能不能是推动变压器发生了磁饱和。造成了Q82的过热呢。

网友:
提问不详,要看全图,看PCB

网友:
在DIY数控电源的就你一个了。我也是路过评一句了。

网友:
以前楼主传的电路图

网友:
从可靠性角度讲,对于数字控制部份与可能出现高压的电路部份应该加光耦隔离,供电也要独立并加二级稳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chunyang讲得很好。
我也在考虑,如果还用原来的电路,加一些预防脉冲串入CPU的方法,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威胁依然存在,只是将它 限止了,
如果这样,电路的改动较小,

上面方法也只是限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电路的可靠性仍值得关注。使用光耦合器而不用变压器,将使问题得到解决。前天在网上买了个IR2110(明天大概会收到),当定单下了后,在仔细研究它的使用时,发现,对双管正激电路,还要再加再个给浮动电源充电的管子。麻烦啊

网友:
有进展了。不错。老兄加油。

网友:
建议你的驱动电路加吸收电路,或钳位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如果不加隔离的话,这是必须的。

网友:
我说的是目前驱动电路在驱动初级应该加吸收电路,如果不想用变压器隔离驱动,可以考虑用FAN7382。

网友:
回复 网友F:

FAN7382之类的,可以驱动半桥,但对双管正激就费事了,因为要加浮电源的充电。
我试了IR2110,很是麻烦,倒是越搞电路越复杂了。

网友:
悲哀啊,又烧一片!!!

还是那个地方冒烟,这次才知道,原来并不是Q82冒烟。

到底是是怎么回事?找不出问题,还会再继续烧下去。

网友:
先找出故障点,

网友:
FAN7382 带自举不用浮动电源吧?你占空比会超出50%吗?飞兆关网上有用过这颗IC做200W双管正激。这个驱动你可以单独测试正常了再往上装。我现在也用变压器驱动很正常。你有QQ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
占空比50以下。浮动电源需要的。因为双管正激时不象桥式或关桥式的中点电压是方波。所以高端的那部分供电就成了麻烦。IR的应用中,就说明了怎样实现浮动电源,就是需要再加几个管子。

问题找到了,原来并不是那个变压器的原因,而是电流采集的那两个管子烧坏了。
最初电路设计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管子一但有问题时对CPU的影响,但后来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嗨,教训啊。

网友:
我用坏了的CPU,--即坏了以后,又通电测量。--去掉CPU的模拟电源。
在没有接上主电源(图中标为48V)供电时,CPU的供电正常,当加了主电源供电时,48V有输出,这时的PWM在示波器里看到它的幅度突然升高好多。随即测量CPU的3.3V供电电压,竟超过了6V----没敢仔细看就马上断电了。

CPU的输入是由NUP4201保护的,而这个TVS是TI电路中使用的,查了它的电压V rwm=5V,Vbr>6V,看来,直接接在CPU的端口,是无法有效保护的。
又在网上找同类器件,再低保护电压的器件没有。以后电路,看来要变通一下了。

网友:
恭喜dontium老兄。又前进了一步。经验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