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PCB走线

楼主:
是信号线与电源线平行走好,还是垂直走好呢。是不是还需要尽量让他们位于PCB的上下两层。

网友:
电源线和信号线不能平行

网友:
可以平行走線吧,只要間距控制在15mil以上,一般對EMI來講,應該還好。

网友:
如果在同一层,需要保持足够距离。可以使3W原则或者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