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开的捕获中断老是进不去,这是用来测频率的一段程序,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急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cap_TAR=0;
unsigned int puls_num;
unsigned int Freq;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BIT2;
  P2SEL|=BIT2;
  P1DIR|=BIT0;
  TA0CTL=TASSEL_2+ID_3+MC_2+TAIE;
  TA1CCTL0=CAP+CM_1+CCIE+CCIS_0+SCS;
  TA0CCR0=2097;
  _BIS_S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1_PLV(void)
{

  cap_TAR++;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PLV1(void)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
    if(cap_TAR==0)
  {
    puls_num=0;
  }
  else
  {
    puls_num=cap_TAR-1;
  }
    Freq=puls_num*100;
    CCR0+=2097;
    P1OUT^=BIT0;
    TAR=0;
    cap_TAR=0;
    break;}
  }
}

网友:
TA1CCTL0对应的是
TA1.0,即P2.0和P2.3
!你IO口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