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LINK选项在MDK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
选中RDI Interface Driver后,设置Settings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对话框:Error:Cannot load driver 'C:\Keil\ARM\BIN\AGDIRDI.DLL'.,

网友:
是不是没安装jlink驱动?找个使用指南看看吧,我第一次用,可以。

网友A:
应该是安完了吧,我看和说明手册上说的都一样啊 ,这是安装完生成的啊,把硬件插到USB上就开始自动安装了啊

网友:
同问,LZ解决了吗?

网友:
如果你装软件了,那很可能就是路径不对,改下路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安完了吧,我看和说明手册上说的都一样啊,这是安装完生成的啊,把硬件插到USB上就开始自动安装了啊

STM32 MDK下缺少的文件,不要试图在原安装文件夹下找了,直接下载一个吧。网址:
download.csdn.net/detail/xueruifan/6843371,在前面加http
本压缩包内含32位和64位的对应的dll文件,请根据自己电脑配置复制到'C:\Keil\ARM\BIN\'
Dll文件是什么:
动态链接库(Dynamic Link Library或者Dynamic-link library)缩写为keil agdirdi.dll,又称为动态链接库,是微软公司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中实现共享函数库概念的一种实作方式。这类文件中封装了系统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大量代码。

网友:
嗯, 不错! 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