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设计一个信号发生器,用什么可以抗干扰

楼主(2012-07-09):
设计一个信号发生器,用什么可以抗干扰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设计一个信号发生器,用什么可以抗干扰并且达到信号稳定?
设计
信号发生器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很大。它有频率(时间)的稳定性、信号幅度的稳定性,还有失真、噪声等。
“用什么(指器件?指方法?)可以抗干扰并且达到信号稳定”
如果初接触信号发生器,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能把信号“发生”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