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扩展launchpad的IO口

楼主:
刚刚看到论坛上的 wuqingyou 坛友突然发现launchpad的IO数量不够用,正为这个事烦恼的帖子,也看到了坛子上的“老人” ——wangfucong,juring 的热心回复。
launchpad作为G系列这个低成本的430的开发板,确实没有提供非常多的IO口;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办法来扩展IO,基本的原则就是串转并的方式。
所以在这儿特开一贴,咱们来讨论讨论用什么样的片子,或者用什么样的电路来拓展咱们launchpad的IO。
欢迎大家来提出办法!!!

网友:
我先说一个74XX165可以实现一个基本的串转并方案,一片就可以实现3转8

网友:
尽量使用串行通信

网友:
锁存器也行

网友:
我觉得具体得看干什么,驱动LED的话74HC154、三八译码器都是不错的选择,还可以用74HC595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猛一点,拿串口再外接个40pin的51,用串口通信,那····P口绝对够用 还可以把多个51连起来·······把51做成下位机,MSP430做成上位机·····估计一定很有意思

网友A:
i2C转换的那种片子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51做从片,是个办法

网友:
可以2线转好多线
引用 网友A:
i2C转换的那种片子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扩张IO是要在不会增加成本的时候或者增加成本比价少的的情况下,不然我是建议直接换430别的型号!!

网友:
MSP430的优势在于超低功耗,价格上的优势并不明显,用在电池供电便携产品上最合适不过,假如IO不够用,MSP430系列和型号有好多,重新挑选个合适的吧,如果出货量大的找Ti定制,去掉不需用的外设而增多IO,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锁存器/译码器,并且还得考虑在不用的时候关断锁存器/译码器,总之从速度,效益,布板面积,低功耗优势等方面来讲都会有所损失。
9楼的兄弟说得很好,值得大家学习,5楼的出得馊主意说出去会给人笑话,用51做从片,还不如直接用51就行了,除了点功耗之外还能省下MSP430的钱买个冰淇淋舔着。

网友:
好像用cmod集成电路扩展也是可以的吧,好像静态功耗在1uA一下的

网友:
感觉扩展IO不应该在硬件上而应该在软件上想办法,其实我觉得G2系列的优势在于带电池的仪器上因为这样的仪器往往要求低功耗而且就差不多驱动一个屏和读写一个传感器。20个脚应该够了,如果像大伙说的那样还加那么多器件,我还不如换另外一个系列的来的快。说不定还节省成本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就launchpad这是实验板来讲,我们是学习,就不用太考虑成本的问题
引用 网友D:
扩张IO是要在不会增加成本的时候或者增加成本比价少的的情况下,不然我是建议直接换430别的型号!!

网友:
好像一些通用的cmod集成逻辑电路的价格也是很低的吧?当然,我是看的便宜货可能。体积倒是成个问题
忘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595比较方便的吧

网友:
一般而言,用74HC芯片做串并转换来扩展IO口比较方面,595很常用,另外有些应用基于373、374等锁存器更方便,但占用口线较多。

网友:
顶楼上,74HC595非常赞~占3个IO口,可以无限级联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您先看看帖子再回复,主要目的是学习,拓展TI口,你买个40多PIN的MSP430,往哪放?目的就是用20PIN的板子,拓展出更多的接口来····我觉得我的51不是不可行啊·····launchpad+面包板,你用51代替锁存器什么的,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我觉得,至少对这个帖子来说拓展IO不是看用什么方法最便宜,而是看哪种方法最高效,最能学到东西······

网友:
我再说句我的看法,像74HC153、三八译码器这类的IC,确实很方便,但是不一定实用,举个例子:你能用两个3-8译码器做出个8x8的点阵么?译码器的弱点之一就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口能输出低电平····这对于拓展通用IO来说是个软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