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测量一个脉冲的宽度

楼主:
使用FPGA测量外部脉冲的宽度,FPGA的主频一定,可以分频,但是不能提高频率。
但是外部脉冲的宽度可能大于FPGA主频的时钟周期,但是也可能小于这个周期。
需要测量脉冲的宽度,求教前辈们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仙猫明鉴啊,确实是个绊子题,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师”出的。同时用上升和下降沿的话把分辨率提高了一倍

上传一个刚写的上下沿分别计数的试验工程,带仿真的,看有没参考价值。

网友:
为什么不能提高时钟频率呢?

如输入时钟频率未高到FPGA极限的话,先在FPGA内部倍频,然后利用倍频时钟驱动测量Process。
还有就是在频率不太高的前提下,或可搭硬件辅助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想提高时钟频率,但是频率被限定不能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的关键是,频率在什么地方被限定?如果仅是限定外部时钟频率,则丝毫不影响FPGA自己内部持有的倍频,倍频后的时钟并不对外输出,只是FPGA自己用于高分辨率的时间计测而已。

举个例子,比如外部时钟被限制为10MHz,FPGA可以该10MHz为源在内部生成60MHz甚至100MHz,而利用这100MHz就能做高分辨率的时间测量。

网友:
是的,内部被限定了,不可以使用倍频,不允许使用时钟管理模块或者锁相环,只能使用FPGA内部逻辑资源在给定的时钟频率下实现。
这样的要求,让我觉得不可理解,所以上论坛来请教下各位大侠。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频率在什么地方被限定?如果仅是限定外部时钟频率,则丝毫不影响FPGA自己内部持有的倍频,倍频后的时钟并不对外输出,只是FPGA自己用于高分辨率的时间计测而已。   举个例子,比如外部时钟被限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老师下绊子题目啊?
那就来一把用时钟上下沿分别计数吧,假如时钟的占空比是严格的50%的话,能提高一倍的分辨率。

网友B:
仙猫明鉴啊,确实是个绊子题,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师”出的。
同时用上升和下降沿的话把分辨率提高了一倍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老师下绊子题目啊? 那就来一把用时钟上下沿分别计数吧,假如时钟的占空比是严格的50%的话,能提高一倍的分辨率。

网友:
如果这样也可以,请大家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我先学习下代码

网友:
可以用TD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个刚写的上下沿分别计数的试验工程,带仿真的,看有没参考价值。

还可以,上下沿计数结果,如何换算成宽度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上下沿计数结果,如何换算成宽度值呢?

用分测上下沿,是在输入频率高过FPGA自身的时钟频率,而且又不允许倍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严格说在这种情况下能测出的只是输入信号的周期,假设占空比已知的话方可推算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