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12864能否用STM32驱动?

楼主:
我自己写的驱动程序烧写进去显示不了,别人写的驱动烧写进去也显示不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5V的12864不能用32来驱动?

网友:
一般的12864只给它数据就可以了,不需要从里面读。所以,MCU的端口只用设置成输出。

一般地,3.3V的MCU的输出摆幅可以使5V器件作输入时正常工作而不用任何接口转换。

LCD的设置,稍有错误就会造成没有任何反映现象。

网友:
你最好去买个3.3v的,烧坏了再哭就来不及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数据端口因为要读忙状态,设置成开漏模式,在输出开漏模式下,对输入寄存器的读操作可以得到IO口的状态。ST7920内部有弱上拉。

现在驱动已经完成。可以正常显示。
多谢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864一个40,我手头有5V的。所以呢,直接上电调试,没有那么多后悔。所幸现在调试成功了,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恭喜

网友:
5V可以支持3.3v逻辑的,40太便宜了吧,我也有这种便宜货,不过字库有些问题:有的汉字显示不正常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如何测试的。我现在用STM32F101 驱动12864出现了一些问题。。硬件只有2,19两脚直接接5V,其他IO口直接接STM32IO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如何测试的。我现在用STM32F101 驱动12864出现了一些问题。。硬件只有2,19两脚直接接5V,其他IO ...

你这个驱动是成功的,只是数据乱套了,上面的小格子是图形模式。
stm32的输出口务必设置成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驱动是成功的,只是数据乱套了,上面的小格子是图形模式。
stm32的输出口务必设置成低速。

已经设置成最低速度了。。。32分频。。。最快5M输出。依旧如此!

网友:
不是接线问题就是时序问题

网友:
这个屏幕40?? 都快能卖两个TFT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