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给锂电池充电,稳压在3.3V,温度变化会影响3.3V的输出

楼主:
综述:我做一个USB给锂电池充电,稳在3.3V,(要求3.3V,0.5A)。原理图见附件。
测试现象描述:
1、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温度变化会影响LDO的3.3V的输出。有时有稳定的3.3V输出,有时根本没有输出,0V。
2、温度变化指的是在开空调的房间(23℃,实际温度计测试25℃)和在室外或者没有开空调的房间闷热(温度计测28℃~29℃)。
3、开空调的房间,测试LDO的输出电压,是断断续续的,时而有3.3V输出时而输出电压0V,时而电压不稳3.1V~3.2V。
4、室外和不开空调,测试很多次都是稳稳的定在3.3V的输出电压上。
5、电池是锂聚合物电池,容量500mah左右。
6、LDO用的是TI的TPS73733,在淘宝购买,不能确认是正品。
7、充电电路的前半部分是南京拓微集成电路的TP4056,电路也是按官方提供连接,去掉了temp脚的连接,直接到GND,电池温度检测取消,不影响其他功能。

分析原因:1、可能管脚虚汗,用电烙铁又焊了,此项暂时排除。
               2、LDO工作环境,和温度关系大,查资料datasheet说-40℃~125℃应该都可以工作。

   难道芯片不能吹空调,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下就偷懒不工作吗?

网友:
1、测LDO的输入电压即可判明问题是出在LDO还是前级。
2、不要急于排除虚焊,除了芯片引脚外,别处的导线虚焊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电池欠电(<3.2V)情况下, 充电IC并不按RPROG编程的电流充电,而是以很小的涓流"激活"电池, 电压上升到规定值以上才开始充电, 如果一直带载的话, 激活电流给后级吃掉了, 充不进电池, 也就无输出, 电池欠电情况的端电压受温度影响较大, 感冒的也许是电池, 而不是LD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测了半天,盘查原因,现象奇怪,最后又重新焊接了一块LDO稳压部分和前面的锂电池充电部分,发现可以了,没有帖子上描述的问题了,还在持续测试,看稳定性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盘查问题还是出现在LDO部分。你说的锂电池充放电这部分知识我都赞同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盘查问题还是出现在LDO部分。你说的锂电池充放电这部分知识我都赞同的,谢谢。

赶紧给个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