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看门狗的疑惑!!

楼主:
先帖上FL的源码,就这个一汇编源文件,功能是让4个LED都亮。
    AREA SAMPLE,CODE,READONLY

    ENTRY ;入口

START ;标号顶格写
LDR R3, =0x56000010 ;把GPB的控制寄存器地址保存在R3中
LDR R4, =0x111400 ;00:输入  01:为输出  10:特殊功能
STR R4, [R3] ;初始化GPB口的控制寄存器
;使LED0-LED3对应的管脚为输出
LDR R1, =0x56000014 ;GPB的DAT寄存器地址
MOV R2, #0x00000 ;低电平亮  注意MOV和STR指令的区别
STR R2, [R1] ;点亮LED0-LED3 GPB5 GPB6 GBP8 GBP10
    B     START             ;跳回去START,一个死循环

    END

这个程序中没有对看门狗进行任何操作,而datasheet上说复位后看门狗默认是打开的,但是这个程序运行后根本就没出现复位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和具体的硬件设计有关系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三星6410,调试跑流水灯的程序并没有对看门狗做任何操作,它自己却没有使系统复位。
查看datasheet,发现

手册上说调试时看门狗超时也不会起效。

而复位时看门狗是打开的。

你大概也是调试中发现看门狗不起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