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上面有没有5V的输出啊~~~

楼主(2012-07-10):
Launchpad上面有没有5V的输出啊~~~
我用电表测了一下,发现Vcc是3.3V,不知道launchpad上面有没有5V的电压输出啊~~~
电表

网友A:
当然有啊,在USB供电口有两个TP 你看一下 ,一个5V 一个GND 我过GPS的时候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自己二了,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果然是的。马上焊了一个排针,悲惨的竟然把手烫着了。~~~~(>_<)~~~~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 单根排针焊的时候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