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正弦信号通过AD637的峰值检验电路后输出直流电压(例如6V),怎样用MSP430G2553显示到LCD12864显示屏上?急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液晶里没有玩过12864,太贵了……
大体的思路是用sprintf函数把数字转换成字符串,再传递给液晶的输出函数(如例子中的writeLine):
  1.  #include <stdio.h>
     //..........
    char printbuf[22];
    unsigned int ds18b20;
    //..........
    sprintf(printbuf, "18B20=%d", ds18b20);
    writeLine(0, printbuf);

 使用sprintf需要占用1.5KB的代码空间,不过对于2553的16KB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 sprintf 占这么大空间...........
sprintf(printbuf, \"18B20=%d\", ds18b20);

第二个参数为何要加 两个 \  \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