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STM32,谁能帮我用SYStick做一个 持续一秒进入一次中断的定时器

楼主:
如题,谢谢

网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m32f10x_gpio.h"
#define RCC_GPIO_LED                                 RCC_APB2Periph_GPIOF
#define GPIO_LED_PORT                                GPIOF
#define GPIO_LED1                                    GPIO_Pin_6
#define GPIO_LED2                                    GPIO_Pin_7
#define GPIO_LED3                                    GPIO_Pin_8
#define GPIO_LED4                                    GPIO_Pin_9
#define GPIO_LED_ALL                                 GPIO_LED1 |GPIO_LED2 |GPIO_LED3 |GPIO_LED4

void LE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LED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RCC_APB2Periph_AFIO

  /* LEDs pin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LED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LE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ed_Turn_off_all(u8 n)
{
        switch(n)
   {
        case 0: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6);
        break;
        case 1: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7);
        break;
        case 2: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8);
        break;
        case 3: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break;
        }
}
void Led_Turn_on_all(u8 n)
{
   switch(n)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6);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7);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
   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
   break;
   }
}

void LED_Spark(void)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Local = 0;
  static __IO u8 n = 0;

  if (TimingDelayLocal != 0x00)         //如果不为0
  {
    if(TimingDelayLocal < 50)  // 后50次熄灭LED指示灯
    {
      Led_Turn_off_all(n);
    }
    else                      // 前50次点亮LED指示灯
    {
      Led_Turn_on_all(n);
    }
    TimingDelayLocal--; // 该函数每一次被调用静态本地变量TimingDelayLocal便会减一

  }
  else
  {
    TimingDelayLocal = 100;
        n++;
          if (n>3) n=0;
  }

}
/*******************************************************************************
* 函数名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功能                    : 配置SysTick 时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 msec interrupts  */
  //时间计算就是 SystemCoreClock/(SystemCoreClock/50)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 //SysTick配置函数,传递的参数是初值          1/100S
  {
    /* Vector error */
    while (1);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SysTick中断优先级设置
}
void InterruptConfig(void)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0);
}
int main(void)
{
  LED_config();              //LED使用的GPIO初始化
  Led_Turn_on_all(4);         //点亮所有的LED灯

  SysTick_Configuration();     //SysTick中断配置

  /*主循环 */
  while (1)
  {
      ;
  }
}

网友:
#include "stm32f10x_it.h"
extern void LED_Spark(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LED_Spark();//LED 启动函数,在中断里自己加的
}

网友: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