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调用ISE模块含有ISE软核(如fifo)时该怎么解决

楼主:
    我在用EDK的microblaze调用ISE中自己写的一个模块,此模块含有一个FIFO的软核。如果EDK调用不含有ISE软核的操作,我会做。在EDK工程里的pcore下添加ISE源文件,然后修改各个配置文件就行了。   现在要调用含有ISE软核的,但是EDK好像只能添加源文件(vhdl或者v) 如果只添加FIFO这些软核的HDL模版会报错。不知道能不能在EDK添加FIFO的网表,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补充。。

如果直接在EDK中添加ISE的FIFO软核的VHDL模版,会出现错误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u1' with type 'fifo_core'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fifo_core'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3e'.   这个跟在ISE里用FIFO的VHDL模版代替NGC的错误是一样的。。求大神解决。。。

网友:
不太记得清了....

 在user_logic里一样可写component,当然软核的vhd文件也必须加入工程才行。记得有一点容易出错的是,系统可能找不到软核的.ngc文件,需要手工把这个文件拷贝进工程目录。

网友:
user_logic添加component我知道,如果我把FIFO的例化文件添加进去了 还设置成black_box,在工程里的pcore->hdl文件夹里加入了FIFO的VHDL源码,在pcore->data文件夹下的pao里加入了编译顺序,这样EDK里生成bit流还出现了上诉的错误。 感觉跟ISE里对FIFO的模版就行implement一样。错误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工拷贝.ngc文件试试。

网友:
能稍微说的详细些么,我不知道怎么把FIFO的NGC文件添加到EDK的工程里,我折腾了半天,好像感觉EDK只能对VHDL源码模块进行调用?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我也记不太清了,用coregen做软核时应该会生成一个.ngc文件。
①.EDK编译时会有个implementation目录
②.用ISE编译时应要指定一个工程目录
把.ngc文件拷贝进上述①、②中的某个目录试试。

网友:
多谢   把NGC放在EDK的implement里面就可以了。。哎。。弄了那么久。

网友:
haha

我用过ISE调用EDK。

网友:
那应该怎么用,能否具体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将整个ise工程做成ip核,然后将工程的ngc文件拷到implementation目录中?还是将ise工程源文件放到pcores/DHL下,然后将FIFO的ngc文件放到implementation下?求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