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做的电源能不能代替负电源

楼主: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用7805做的电源能不能代替负电源用?谢谢!

网友:
输出负电压用7905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负是相对的,如果单电源,也没有共地要求的话,用7805做负电源也没什么不可,自己贴上标号就行了。

网友:
我在板凳位发的帖子怎么凭空就不见了??禁止我发帖了吗??出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