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enet_lwip例程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把例程enet_lwip下进去,本可以打开个网页,由于板子的IP默认是DHCP自动获取的,那怎么才能知道IP是多少呢?我用FINDER.EXE打开什么也看不到的.

谢谢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9B96 原厂的板子是通过 TFT 显示 DHCP 获取的 IP 地址。
如果你自己做的板子上没有屏,可以通过串口把 IP 地址输出来。
或者改程序,设置 Static IP .

网友:
用ti的finder小工具搜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