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有点问题,计时的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a,num,t,shi,fen,M1,M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delay(500);大约延时500ms.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重装初值
num++;

}
void display(uchar miao1,uchar miao2) //显示子函数
{
dula=1;
P0=table[miao1]; //送段选数据,低、秒
dula=0;
P0=0xff;   //消影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ao2]; //送段选数据,高、秒
dula=0;
P0=0xff;   //消影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0装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定时器0装初值,定时50ms
EA=1; //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开始为0*/
dula=1;
P0=0x3f;
dula=0;
P0=0xff;
wela=1;
P0=0xcf;
wela=0;

while(1) //扫描、显示数码管
{
if(num==20)
{
num=0;
t++;
if(t==60)
t=0;
M2=t/10;
M1=t%10;
display(M1,M2);
}
}
}

在6位数码管显示,用数码管的最后两位计时,计到59,问题是最后位的数码管很暗而且是一秒闪一下。而我独立显示最后一位数码管就不会这样

网友:
中断计数判断不能写 While(1)

我改了的你自己运行看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a,num,t,shi,fen,M1,M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重装初值
        num++;
                if(num==20)
                        {
                                num=0;
                                t++;
                                if(t==60)
                                t=0;
                                M2=t/10;
                                M1=t%10;

                        }

}
void display(uchar miao1,uchar miao2) //显示子函数
{
        dula=1;
        P0=table[miao1];//送段选数据,低、秒
        dula=0;
        P0=0xff;   //消影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ao2];//送段选数据,高、秒
        dula=0;
        P0=0xff;   //消影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0装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定时器0装初值,定时50ms
        EA=1; //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开始为0*/
        dula=1;
        P0=0x3f;
        dula=0;
        P0=0xff;
        wela=1;
        P0=0xcf;
        wela=0;

        while(1)//扫描、显示数码管
        {

                        display(M1,M2);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