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mer_A定时怎么确定输出断?

楼主:
下面是产生PWM的程序,为什么输出必须是P1.2呢???改成P1.1就不行了

#include<msp430g2553.h>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2;//为什么必须是P1.2??
    P1SEL|=BIT2;

    CCR0=65535;

    CCTL1=OUTMOD_7;//用CCR1 CCR2的差值控制占空比
    CCR1=60000;

    CCTL2=OUTMOD_7;
    CCR2=5000;

    TACTL=TASSEL_2+MC_1+ID_3;

    LPM1;
}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几个网友问过我 我也觉得奇怪 配置寄存器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不能输出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被我搁置好久了。。。还是木有答案啊

网友:
用的是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功能当然是引出的那个脚了。
此时实际管脚是TA0.1,也可以用P1.6、P2.6来输出,CCR0用来回0了不能用了,除非你不用回0模式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实际管口是TA0.1,不是TA0.0呢??

网友:
是这样的, P1.1管脚对应的是TA0.0;在“   情况  “  允许的情况下,也就是计数到CCR0就翻转之类的。但是这个”情况“是MC_2,而你这个程序选的是MC_1,也就是计数到CCR0只是清零而已,不会又别的动作,所以其对应的IO口也不会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