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演示:改编德州仪器eZ430-Chronos无线运动手表为具钓鱼辅助功能

楼主:
这两天发现6月份月度奖里有我,主要是因为这个帖子:

我改的EZ430-Chronos无线钓鱼运动手表初步功能算是按计划都实现了

因为当时只是上了张图片,写的也简单,所以现在拍了个视频,还是有点啰嗦,感兴趣的凑合看看吧,也不重拍了。不多介绍一下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改编德州仪器eZ430-Chronos无线运动手表的软件,删除配件相关软件,因为433MHz的无适合配件且配件要单独购买。添加钓鱼辅助功能,例如气压数据长时间记录,倒计时等。还改进添加一些其它小功能。

1. 概览

本手册描述基于德州仪器(http://www.ti.com)的EZ430-Chronos无线运动手表软件源代码参考借用网络一些爱好者代码改编的具有钓鱼辅助功能的软件新功能特征。改编者为王福崇(http://www.wangfuchong.com)。

注意事项:本改编者没有精确的测试设备,也因时间关系没有用简单设备进行功耗测量。经过改编的软件可能会与原来官方软件的功耗上有所增大,但是理论上估计应该增加幅度是很小的,对正常使用没有多少影响。

改编的目标:

实现有助于钓鱼运动的功能:气压和温度的数据长时间自动记录并能传输给计算机,倒计时功能,以及其它改进。

删除的功能:

与官方提及的配件相关功能心跳、速度和卡路里功能及程序被删除,单位英制被删除。其余功能均保留。其余保留的功能操作遵循德州仪器的指导手册slau292c,增加的功能操作也是参照slau292c

增加的辅助功能:

菜单快捷返回功能:当顶行菜单没有处在第一菜单时间菜单状态时,可以按“#”键返回。反之,对于底层菜单按“*”返回。

按键音屏蔽功能:同时按住“*”和up键不放,可以开启或者关闭按键音,其操作类似于官方的锁按键操作。关闭按键音不影响报警声音。

改动的菜单:顶层的时间菜单和海拔高度菜单,底层的日期和同步菜单。

增加的菜单:底层的记录菜单和倒计时菜单。

1.   记录模式

设定时间间隔记录大气压和温度各72个点。并且可以在手表上方便地调阅记录的数据,而且可以上传到计算机界面程序。时间间隔可以在1~240分钟间任意设定。具有报警功能,例如在可设定的时间段内气压或者温度变化幅度超过了可设定的一个幅度,则以符号显示指示并声音提示报警,气压或者温度超过或者低于分别的可设定值,也可以以符号显示指示并声音提示报警;最近一次的气压或者温度记录比上一次的记录大于或小于可设定的值都可以以符号显示指示。

倒计时模式
不用解释了,可声音报警。

海拔高度模式:
可显示海拔高度,实时气压和温度,可以分别校准。

时间模式:
增加一天或者一个星期的秒时间校正功能,以调整时钟误差。

日期模式:
增加星期的显示,怎么秒的显示。

同步模式:
增加记录数据的无线发送功能。增加各种参数的设定。例如打开关闭快捷菜单功能;设定记录功能中的各种报警参数;保存手表的校准数据在Flash;复位时钟;复位系统。

手册就写了个开头,详细后来没写。

网友:
   钓鱼     职业生涯规划
  一片水域   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
  一口池塘   一家有发展前景的公司
  一位教练   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帮助的老板

节选1:

  5年前,和所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我面临着一次新的人生选择。幸运的是,我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做论文答辩之前,我就开始到处投递简历,接受面试。整个过程并没有想像的那么漫长和艰难。也许正是这种被夸大的假想,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第一个愿意接受我的公司。
  我需要一份工作!
  这种感觉潜藏于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心中——一种长期沉闷生活的冲动,尽管我们并不知道那份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
  达成职业意向之后,我如释重负,但是却又没有因轻松而愉悦,相反,却有些身心疲惫——一种无力感通过脊梁贯穿全身。
  其实,我应该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兴奋起来:顺利完成了学业,尽管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当然也没有任何积蓄;一毕业就如愿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并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我对自己这种恹恹的懒洋洋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甚至开始有些担忧。为什么会有这种无力感呢?我想或许与天气有关,纽约的夏天十分闷热。
  也许,我需要一个假期,一个完全自由放松的假期来调适自己。
  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度过这个漫长的假期了。我曾想回到北卡来那州,父亲去世后,母亲就随继父和妹妹一直住在那里。每年假期我都会去住一阵子,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但始终没有达到那种默契的程度,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害怕伤害了对方。这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模糊。
  纽约家中依然残留着浓郁的父亲的气息。车库里破旧的老爷车、屋后花园斑驳的割草机、地下室杂乱堆放的什物,还有挂在客厅墙上的鱼竿。
  鱼竿!是的,为什么我不去钓鱼呢?
  我对钓鱼并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常常带着我到附近的湖边去钓鱼。外出度假露营时,父亲也通常会选择那些有池塘或者沟渠的地方。父亲在河边聚精会神地垂钓时,母亲在岩石边烧烤,为我们准备食物,而我则会在草地上翻滚,或者四处奔跑捕捉蜻蜓——我似乎永远没有耐心等待鱼儿上钩,因此,对钓鱼的技巧依然一无所知。父亲去世后,我更是与钓鱼绝缘了。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这种选择既可以消磨整个假期,也可能重温与父亲相处的感觉。
  第二天早晨,我去附近的鱼具商店购买了鱼饵、休息用的毯子、啤酒,为了避免迷路,我还特意卖了一份地图。
  池塘离家不远,驱车大约1个小时,小时候和父亲常来这里。多少年后,这里依然美丽如画。绿地起伏不定,如同镶嵌其间的波浪一般,到处都是垂钓者,或聚集,或散落,构成一幅优美的美国乡村画卷。
  “真是一个好去处啊!”我深深吸了一口郊外新鲜的空气,自言自语道:“希望不虚此行。”
  我选择了一个阴凉的坡地坐下,开始支鱼竿,挂上鱼饵——这些活我曾帮助父亲做过,还不算陌生,然后将鱼线抛到湖面,看着鱼钩沉入水底。大功告成,只等鱼儿上钩了!

节选2:

  杰克拿起我的鱼竿,仔细端详着,突然问道:“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海格·吉尔森!不过他已经去世了!”
  “对不起……海格·吉尔森……是你父亲?他可是我的钓鱼教练。”
  “我父亲……您的钓鱼教练?!”我无法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匠和眼前世界知名企业家联系起来。
  “是的!许多年前也就是在这里,他教我如何钓鱼,而且改变了我许多观点。”停顿了一会,杰克接着说,“他是一名真正的钓鱼高手,他的钓鱼哲学影响了我的商业理念。”
  “钓鱼哲学?”
  “是的,钓鱼哲学!它不仅能教会你如何钓鱼,如何钓到大鱼,而且是一种顿悟和人生思考。”
  “你父亲难道没有和你谈起他的钓鱼哲学吗?”
  “我从小就对钓鱼没有兴趣。”其实真正不感兴趣的是父亲的唠叨。如果当初我能像杰克一样认识到父亲的价值,也许现在我也成为钓鱼高手了。但是,我还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垂钓者。
  “真遗憾,不然我们也许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我读过您许多著作……”
  “很抱歉,今天我不想探讨商业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杰克礼貌地拒绝了我的请求,“我想它对你同样有意义。”
  我看不出讨论钓鱼问题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不过是一时兴起,想放松放松。虽然遇到了杰克,虽然知道我父亲居然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丝毫不能改变我对钓鱼的态度。
  酒吧的人逐渐多起来,看来杰克在这里的人缘很好,大家纷纷和他打招呼,他也礼貌地回应着。其他人的轻松自如,反倒衬托出我的窘迫来——而我却是为了放松才到这里来的。
  “那么,您能告诉我怎样才能钓到鱼吗?”我觉得自己这个问题有些愚蠢,但是我的确找不出更好的话题了,而这个问题是如此迫切。
  “你得先告诉我,想钓什么样的鱼?”杰克突然笑起来,“许多年前,我提的问题和你一样,而你父亲就是这样回答我的。”
  “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而且十分重要。”杰克肯定地说。
  “但是,我来钓鱼只是想休闲,只是想放松自己的情绪,所以并不在乎钓到什么鱼……我并不想成为钓鱼专家。”我再一次强调自己不想成为钓鱼专家,来表示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厌倦。
  “难道你认为我是将钓鱼当成我的职业吗?事实上,除了那些钓鱼教练们,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将钓鱼当成一项娱乐。但是,只有钓到鱼才能给你带来愉悦感,才能有真正的情绪放松。如果你只是想来放松放松,不想为“钓什么鱼”而伤脑筋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呢?”
  我同意杰克所说的“只有钓到鱼才能有真正的放松”的观点,因为上午已经历了一场心理考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毕竟我不是西藏的喇嘛或者日本的和尚。
  “这就是你所说的钓鱼哲学?”
  “如果你认为是,他就应该是。在钓鱼和人生之间,也许有一条线连通着。”

节选3:

  “也许我们应该从垂钓的乐趣谈起。”杰克摆出一副准备和我长谈的架势,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是这样和他交谈的。“每个人都在追求最大化,娱乐休闲也不例外。譬如钓鱼,我们在享受阳光、户外清新的空气;我们在体味等待鱼上钩的悠闲自得,我们在感受鱼在吃诱饵时的紧张;我们感受鱼上钩拉线的力量感,我们享受钓到大鱼的成就感,我们享受鱼烹煮时发出的诱人的香味;我们在分享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吃鱼的快乐……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感受。”
  “最能让您感到的快乐又是什么呢?”
  “最让我惬意的是鱼上钩收线时的那种紧张感,好像是在与对手竞争时的最后一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对某种东西的控制力,它使我产生某种力量感——如同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描写的那样;此外,我还沉醉于自己钓起来的鱼在锅里煎烤时的滋滋声——我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钓一条鱼和收购一家企业本质上是一样的。你的感受呢?”
  “我不十分清楚,我想也许是一种彻底放松的感觉。”
  “但是我感觉你却是沮丧和低落。”他说。
  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敏锐。在这样一个智者面前,我有一种被看透的感觉。
  “我相信你在追求这种感觉,但当周围的人都有所收获而自己一无所获时,情绪是无法松弛下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圣人。放松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任何不良的情绪都会影响这个感觉。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上,而应该抓住一种实在具体的东西,使我们的感觉更具体,更真实。所谓放松,并不是简单一个词,它由许多感觉构成。我们必须懂得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才能真正去享受这种感觉。”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钓到鱼和情绪放松之间并不相悖。”
  “是的!你很聪明,大多数人钓鱼,在享受新鲜空气的同时,也希望能有所收获——钓更多更大的鱼,回到家里美餐一顿。放松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你一旦选择了钓鱼,就必须遵守钓鱼的快乐规则。”
  哲学味越来越浓了。
  “钓鱼的快乐规则:第一,钓鱼;第二,钓到鱼;第三,钓到大鱼。任何事物都有其快乐规则,不要去回避这些规则。”他说。
  钓鱼的快乐规则:第一,钓鱼;第二,钓到鱼;第三,钓到大鱼。任何事物都有其快乐规则,不要去回避这些规则。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告诉我,你想钓什么鱼?”杰克喝了一口啤酒。
  “对不起,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小时候我父亲经常钓鲈鱼或者虹鳟。”
  “我知道,你父亲是钓虹鳟的高手。据我所知,他依然保持了这个地区钓虹鳟的记录。但是,现在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或者,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你,你喜欢吃什么鱼。”
  “虹鳟。但是,爱吃的鱼未必就是想钓的鱼?”
  “也许是吧。但是,它们在更多情况下是可以一致的,譬如你爱吃虹鳟,可是钓起来的却是鲈鱼。也许这条鲈鱼很大,甚至可能是池塘里最大的鱼,自然能引起众人羡慕,我们也因此感到满足——每个人都希望获得他人的承认。但是,一旦喝彩声消失,我们还得面对现实,想着该如何处理这条鱼——毕竟钓鱼不是为了赢得他人羡慕。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即使钓到更多鱼,都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快乐,至少这种满足依然有些缺憾。”
  他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说:“如果我们既能赢得他人的喝彩,又能享受美味,不亦乐乎。外在的赞赏或许能短暂激发我们的热情,但是只有内在的需要才能带来持久的快乐。许多年前,我的事业如日中天,当时我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副总裁,与同龄人相比已是佼佼者了。我也是踌躇满志来到这里希望能放松自己的情绪,你的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是否可以同时有几种选择呢?“
  “选择只有一种,每种鱼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性,但是,如果有其他的鱼自愿上钩,那就可以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但是,其他的鱼会自动咬钩,我又如何能拒绝它呢?”
  “这的确是一种诱惑。但是,我们必须抵抗这种诱惑,将鱼钩沉到那些鱼不到的地方。”
  于是,我懂得了,如果你想钓鳟鱼,你可以在春天、夏天或者秋天的傍晚,开车去任何你想去的湖泊。一个人是否天天去钓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随时都可以去钓鱼,并且能钓到自己想钓的鱼。这是一种人生的掌控能力。能过一种自己内心需要的生活是快乐最可靠的源泉。
  “如果我们既能赢得他人的喝彩,又能享受美味,不亦乐乎。外在的赞赏或许能短暂激发我们的热情,但是只有内在的需要才能带来持久的快乐。

节选4:

  鱼又上钩了,又是一条大红尾鲤鱼。我羡慕地看着鱼被杰克钓上来。
  杰克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神情,他微微一笑。“你知道吗?为了选择这个鱼池,我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和分析,了解水深和藻类的繁殖状况。”
  “但是,这不过是钓鱼啊!”我的言下之意是,何必那么认真呢,这不过是一种休闲娱乐吗?
  “是的!这的确是一种娱乐,似乎应该更轻松些。但是,如果我们选错了池塘,拿着鱼竿傻傻地坐在池塘边,那就是休闲吗?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呢?我们也许没必要将钓鱼当成一种体育比赛,但是也不能完全不用心思。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一旦你养成了这种态度,你就能从中获得某种乐趣——思考的乐趣。”
  ——选择一个教练
  “许多人宁愿选择做一个失败者,也不愿意选择依靠他人的帮助和善意,无论是付费还是免费。”杰克接着说。“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足球教练、一个旅游向导,尽管我们承认钓鱼是有技巧的,但是却无法接受一个钓鱼教练。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难道连鱼都不会钓吗?简直不可想像。这对于我们这些男人更是如此。钓鱼向导可以帮助你在各种不同的水域找到你所需要的鱼。”
  “你只需要为一名向导所花费的时间付出一点费用,你的学习曲线就会突然陡起来,和苏格拉底一样,如果你立即接受你是无知的,而且什么也不清楚的事实,如果你闭上自己的嘴巴,那你的学习曲线也会陡然上升。”
  “如果你想享受钓鱼的乐趣,那就应该钓到大鱼,钓鱼的乐趣应该在于能够钓到鱼,而且应该是大鱼,否则为什么不去散步呢?或者坐在家里读一本好书?”
  “因此,我认为你应该聘请一个教练,这样你才能真正享受钓鱼的乐趣——从成功地钓到大鱼中享受钓鱼的乐趣。”
  “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掌握钓鱼的技巧,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结果我发现,我所总结的所有经验都已经写在书中了,这是我这么大年龄的人的悲剧所在。你可以用金钱来购买时间。不需要经历长时间艰苦的摸索,就能直接享受钓到大鱼的乐趣。”
  ——选择一个位置
  “选择一个位置。与人生层次一样,鱼也有层次之分,当一个地方的鱼钓完了,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位置。但并非盲目的,我们必须知道哪些位置会有鱼,这些位置对于我们钓大鱼的意义。”
  “譬如说那些水草丰厚的地方,水深的区域,如果我们无法了解哪些地方可能有大鱼,我们永远都无法钓到鱼。鱼是游动的,机会也是在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变化位置来寻找大鱼,并且在其饥饿的时候投下鱼饵,将其钓上来。”
  “也许我们选对了一个好区域,并且选对了一个好池塘,但是我们却在一个只有小鱼的浅水区徘徊,我们的鱼钩永远无法被大鱼咬上,又怎么能钓到大鱼呢?”
  ——选择钓鱼工具
  “一篇报道说:美国有经验的钓鱼迷平均有10根鱼竿。想钓到大鱼,我们必须准备更多的鱼具,这样使我们在一根鱼竿折断后能用另外一根补充,不同的鱼需要不同的鱼竿来钓。在钓鱼指南等类册子上有许多的新产品,但是我们选择哪一种更适合我们的需要呢?”
  选择是一种力量,我似乎第一次听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被动的,因此感觉不到这种力量的存在。一旦我们的人生为自己所把握,我们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了。
  任何人都具备这种力量。我们选择鞋的样式、汽车、电视节目、度假的方式、我们的人生伴侣,我们都有能力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每一项决定都是选择的结果,你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你做了选择,你的选择往往出自于你的愿望。上帝赋予所有人这种选择的力量。
  从我们一出生下来,我们的父母和长辈往往给我们灌输一种思想——我们的选择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寻找财富,他们制定各种计划、方案,尝试种种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无法如愿以偿,最后变得心灰意冷。
  “你可以看出来,我的选择与海明威不一样,他喜欢与鲨鱼在大海中搏斗,而我则更愿意悠闲自在地钓虹鳟。从垂钓者的角度来说,钓什么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鱼是游动的,机会也是在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变化位置来寻找大鱼,并且在其饥饿的时候投下鱼饵,将其钓上来。

节选5:

  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专注在钓鱼上,来感受垂钓的乐趣,以不虚此行。
  这种努力很快就有了效果,有鱼上钩了——虽然它们并不大,但是我感觉到杰克所说的那种力度,正通过鱼线、鱼竿和手臂传递到全身。越靠近河岸,鱼挣扎得越厉害,所传达出的力量感就越强。整个过程使我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也使我对于自身的力量有了一种更清晰的认识。细细的鱼线竟然能传达如此大的力量,在我和鱼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
  我突然领悟了,之前自己乏力,因为是缺乏一根线将自己与梦想之间串联起来,因此也无法体会到目标在自己掌控下挣扎时的力量。这真是一种让人沉醉的感觉。我终于钓到了自己想要的鱼,虽然他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大,但是,我能够体会到一种努力后的成就感。
  杰克微笑地望着我,眼神中充满了鼓励。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钓鱼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无论你是董事长,还是普通员工;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清洁工;无论你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鱼并不会因为你是谁而上钩。潜藏在水底的鱼并不知道你的欲望,它给人一种神秘感和不确定感,这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茫然,然而也许正是这样,许多人才会对钓鱼着迷。
  “也许你可以沿着我们的讨论思考下去,多年前,我就是在你父亲的指导下,去学习钓鱼,学习经营自己的人生。我不过是将你父亲的许多思想转授给你。”
  我想自己已经有所醒悟,杰克所讲的不仅仅是钓鱼,而是一个关于选择的哲学,一种人生规划的方式,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如此。
  “我能理解,谢谢您的教诲,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向你请教。”
  “请我做你的钓鱼教练吗?”杰克幽默地说。
  “也许是,但不完全是。您教给我的太丰厚了。”
  这并不是一句恭维话。你知道吗?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我关掉所有的灯,让自己陷入沉沉的黑暗中,我陷入了思考,我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需要,真正聆听内心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我开始重新检视自己所做出的职业选择。我列出自己的兴趣、能力和SWOT分析。
  第三天,我去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我所应聘求职的公司情况。
  第四天,我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网友A:
老王很给力啊,思想有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王很给力啊,思想有深度~

哪里,视频里我说漏了,我钓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钓鱼吃

网友:
真的很有深度,学习了。

网友:
看的人不会真的被我帖在二楼的那篇文章唬住吧?
只有脑残的人才会相信那些虚无的
我是为了吸引人嘘头才帖那篇文章的
怕万一有人真受影响太深,所以特地说一下。虽然过了这么长时间好像也没什么反应。

估计大概也没几个人看了
视频估计更是没人看的了更别说看完了,不然怎么没人对最后的歌曲感兴趣呢?不算好听么?
谁能说出歌曲的来由,我送N多芯币(以后准备转移阵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我知道,超级漂亮的,而且经典的歌不要太多吆~
我最喜欢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卓依婷也唱过的~

老王去哪里?eeworld少了你肿么行?
不过你去哪里?我跟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