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环境下,连接MSP430-FET430UIF仿真器,debug的问题

楼主:
连接仿真器debug,出现防火墙升级的“a fireware is required for the MSP430 Debug Interface(MSP430-FET430UIF),check the updata.......”
然后点击升级,就一直卡在那了。‘configure debugger ....’
更为意外的是,仿真器好像就此坏掉了 ,不能进行debug了
......有知道怎么办的么?

网友:
这个情况是CCS会跟新仿真器的固件,也就是会给仿真器下代码,你没有更新成功,所以出现了无法使用的情况,可能是代码跟新未完成就被意外中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是的,我等更新固件10min都没成功,所以放弃了,大概导致仿真器内没有完整的固件了

网友:
仿真器确认坏了吗? 能在 “我的电脑” 识别到仿真器的驱动吗?
如果仅仅是不能Debug,有可能仿真器的固件代码升级不成功导致的问题,测试一下
MSP-FET430UIF v3 to v2 Downgra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是的,我等更新固件10min都没成功,所以放弃了,大概导致仿真器内没有完整的固件了

那应该怎么做?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需要点固件升级吗?

网友:
试试官方的烧写软件,会提示固件升级的
会不会是dll文件的问题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