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个呼吸灯

楼主:
#include "msp430f5529.h"
//P2.1 TA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int x,y;
  for(x=ms; x>0; x--)
    for(y=500; y>0;y--);
}

int i;//设置占空比
unsigned char dir; //i增减方向,非0为增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 |= BIT1;
  P2SEL |= BIT1;
  TA1CTL = TACLR + TASSEL_2 + TAIE;
  //计数值清零    时钟选择SMCLK   中断允许

  TA1CCTL2 |= OUTMOD_7;
  TA1CCR0 =1024;

  i = 0;
  dir = 1;
  TA1CTL |= MC_1;
  TA1CCR2 = 128;

  while(1)
  {
    TA1CCR2 = i;
    //delay(500);
    if(dir <1 && i >0 )      i   -= 30;
    if(dir >0 && i <1024)    i   += 30;
    if(dir >0 && i >=1024)   dir =  0;
    if(dir <1 && i <50 )      dir =  1;
    delay(30);
  }

  while(1);

  return 0;
}

//*****************************************************************************************

板子用的SEED_EXP430F5529v1.0

IO引出非常之乱和不全

能输出PWM的仅有一两个口,所以选了个非主流的TA1.2

//******************再分割*****************************************************************

程序烧写之后

只需在P2.0(即TA1.2)接一个LED加200R-1K的限流电阻即可观赏呼吸灯效果

其他板子请自行对照datasheet找到TA1.2所对应的口

或是修改程序中PWM输出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写了一个,在这里
htp://jiwm.blog.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TA1CTL = TACLR + TASSEL_2 + TAIE;
这句中的TAIE 是否可以不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不用加  因为我没用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