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端口使用上拉电阻时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刚开始学习,今天实验了一下午MSP430 launchpad的GPIO口,结果怎么端口设置后不行,后来看了datasheet,才搞好了。
提醒大家注意事项:一旦某个端口引脚设置上拉电阻后,应该在相应的PxOUT位也置位,这样才能保证使用正常。

另外对于io口的操作建议尽量使用位运算,这样可以保证端口其他位不被修改。

#include<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P1SEL=0x00;
 P1SEL2=0X00;

 P1DIR|=0x01; //P1.0口输出,默认都是输入口

 P1REN|=0x08;//使能上拉端口
 P1OUT|=0X08;//必须要设置的!!不然程序运行异常。

 while(1)
 {
     if((P1IN&0x08)==0)
     {
         if((P1IN&0x08)==0)
         {
             _delay_cycles(5000);
             while((P1IN&0x08)==0);
             P1OUT^=0x01;
         }
       }
   }
 }

网友:
嗯、很细心、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使能上拉/下拉后,PxOUT置位表示上拉,PxOUT复位表示下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还是elulis理解透彻

网友:
launchpad之前的版本 按键有上啦电阻
之后的版本 R34上拉电阻取消 没有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仔细看了原理图,对照了实物电路板,才发现外部的上拉电阻没有焊接。

网友:
楼主 太感谢你了  我纠结一天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自己焊接上可以的吧?35千欧?

网友:
楼主所及是指片内的偏置电阻设置,当然也可以在配置成高阻模式式使用外部偏置电阻。

网友:
还是喜欢用外部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参考电路图,应该是47k的,35k的电阻不常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TI大讲堂学习的时候,说的是G2xx的GPIO口上拉电阻的典型值大约是35K,那我要自己焊的话还是参考电路图,焊个47K的吧

网友:
(!(P1IN&0x08))  与  ((P1IN&0x08)==0)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终于给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