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11-ND驱动安装正确 下载一直提示device not found

楼主:
 各位大神们,这个问题已经纠结的我想死了。
EK-LM3S811-ND驱动安装正确,已经用一块开发板试过了,现在换了一块rev3的版本后,用keil4 下载程序时一直提示device not found。这是为毛,这是为毛。在网上找了很多也没有发现个什么问题。可能是被锁了不?我把调试接口都接地接搞拉了一遍,现在还是不行。求解啊!

网友:
我有几点疑问,1.你以前用过的开发板是什么版本的?2.你有在此rev3版本烧写过程序吗?怎么判定他是不是锁住了?3.以往版本驱动兼容rev3版本吗?板载仿真器芯片是流明的3601吧?4.有没有仔细看过guid?5.rev3版本固件默认是否是ccs?
先解决这些疑问再说了!

RTEMS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被锁了。
有没有试过,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驱动试试?确定 rev3 的驱动和之前的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以前用的是REV2版本的,能够正常烧录程序调试什么的。2、现在的REV3是别人二手的,我没有烧录成功过,我只是怀疑是否被锁住,网上常出现的一些状况都看了,好像没什么问题!3、PCB,芯片什么的都一样,相比就中间多了一排插针,应该是兼容的,仿真芯片也是3601!4、好像没有发现什么guid,有个英文的,带的资料都跟REV2是一样的。默认固件不管是什么,都已经转换到了KEIL下可用的那种了! 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啊 !求大神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提示,找了个win7的机子装驱动,结果又是一堆问题,网上有提示,被折磨死了,懒得搞了,打算明天再找个XP的装装看。还买了一块3s811的芯片,打算换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