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AR中如何将数字转为字符串

楼主:
我利用430的uart和电脑通信

想通过字符串方式传递数据

遇到一个问题

查了很多头文件都没找到

我想将 数字转为字符串

就像  12345 ---> "12345"

又如  12.56--->"12.56"

但是没找到这个函数

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ps: 不要和我说ASCII码加上某个数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不好.....)

网友:
晕,刚回复了一个类似的帖子,见2楼回复: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39284

网友:
#include “stdio.h”

网上搜索好像许多有相关的介绍吧,
不过对于具体的单片机,是不是还要看具体的库的说明?

另外,我怀疑,是不是所有的环境都能这样用,不一定是代码和效率最简?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dio我查看过
似乎只有字符串转为int  long double 这些的函数
没有将数字转为字符串的

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谢谢啦
比如  int a = 100;
将a转化为"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啦  原来我昨天的时候 声明的是  char *str

今天改为 char str[10]  就对了

网友:
前一个帖子中有笔误

说实在的,对这个字符串问题,我也不是很了解,前一段时间我要用,也只是简单查查。也想了解。

elulis昨天看到好像很猛,等待他的权威讲解。

网友:
我也是一知半解……
char str[10] 可以工作是因为在RAM中申请了10个字节的空间。
char *str 只是定义了指针,在分配给它指向的空间前使用str的结果不可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