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能给个MSP430G2553驱动12864的代码不

楼主:
求一个12864的代码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SB BIT0
#define E BIT1
#define SID BIT2
#define CS BIT3
#define PORT P1OUT

void writebyte_12864(unsigned char 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a;
        for(i=0;i<8;i++)
        {
        a = 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if(a == 0x80)
        {
        PORT |= SID;
        }
        else
        {
        PORT &=~ SID;
        }
        PORT |= E;
        PORT &=~ E;
        byte<<=1; //左移
        }
}
void write_12864(uchar start, unsigned char date) //start=0写指令,start=1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com,hdate,ldate;
        if(start == 1)
        com=0xfa;          //写数据
        else
        com=0xf8;     //写指令
        hdate=date&0xf0;                    //取高四位
        ldate=(date<<4)&0xf0;                //取低四位
        writebyte_12864(com);            //发送起始信号/发数据或命令
        //__delay_cycles(5000);
        writebyte_12864(hdate);            //发送高四位
        //__delay_cycles(5000);
        writebyte_12864(ldate);                //发送低四位
        //__delay_cycles(5000);
}
void init_12864(void)        //初始化LCD
{
        __delay_cycles(20000);         //等待进入状态
        PORT &=~ PSB;             //串口驱动模式
        PORT |= CS;                        //片选 RS高电平有效 单片LCD使用时可固定高电平
        write_12864(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__delay_cycles(5000);
        write_12864(0,0x02);  //清DDRAM
        __delay_cycles(5000);
        write_12864(0,0x06);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__delay_cycles(5000);
        write_12864(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__delay_cycles(5000);
        write_12864(0,0x01);//写入空格清屏幕

}

void displaystr_12864(uchar x,uchar y,uchar *str) //写入字符串
{
        write_12864(0,0x80+(x/2+(x-1)%2)*8+y-1);           //x行,y列
        while(*str!='\0')
        {
        write_12864(1,*str);
        str++;
        }
}
void displaychar_12864(uchar x,uchar y,uchar z)         //写入字符
{
        write_12864(0,0x80+(x/2+(x-1)%2)*8+y-1);           //x行,y列
        write_12864(1,z);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ff;
        init_12864();
        P1OUT |= BIT4;
        P1OUT |= BIT5;
        while(1)
        {
                displaystr_12864(1,1,"一江之水可以望月");
                displaystr_12864(2,1,"一江之水可以望月");
                displaystr_12864(3,1,"一江之水可以望月");
                displaystr_12864(4,1,"一江之水可以望月");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见  常见泽1  和  juring  的帖子
里面一个人是并行的    一个人是串行的~

发帖不让给链接   所以自己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SID BIT2
#define CS BIT3
这两个是怎么接的

网友:
串行的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全部用的是P1

网友:
回复 楼主:

SID(RW);CS(RS);
其实可以直接用两个端口控制液晶
接法是PSB接低电平,RW接高电平
控制SCLK和CS就行了

网友:
显示不了啊

网友:
显示不了,是不是需要中文字符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