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流水灯汇编指令小问题

楼主:
 mov r7,#8

 main:  mov r0,#8

     mov p1,#01111111B  ;

loop:

      ;clr p1.4       AAAAAAAAA

     ;acall ds1ms    BBBBBBBBB

    ; setb p1.4       CCCCCCCCCC

     acall ds1ms

      mov a,p1

      rr a

     mov  p1,a

     djnz r0,loop

     djnz r7,main

      AJMP MAIN

程序中如果不加AAA,BBB,CCCC处指令,流水灯从P1.7-P1.0,加了以后只有P1.7-P1.5闪动,我搞不明白的CLR,SETB应该只是影响P1值#01111111中的一位,CLR-SETB后P1的值还是#01111111,右移指令后P1.7-P1.0的灯应该还是闪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高手帮忙吗

自己顶下,一个小问题,请教高手点拨下

网友:
你仔细跟着程序走几遍就明白了。
loop之前。P1.7亮
第一遍:P1.6亮
第二遍:P1.5亮
第三遍:执行到setb p1.4       后 P1就等于FF了,你再怎么移位都没有灯亮了
等再次执行到main之后,P1又等于01111111了。所以P1.7又亮了
明白没有?

网友:
问题就是在于SETB P1.4影响了整个P1的值?不是单单改P1.4端口的值?

网友:
谢谢,理解了,第三遍的时候P1的值已经为#11101111了,SETB后0变为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