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逆变器制作

楼主(2012-07-11):
求指导逆变器制作
有人会做逆变器么?请教导,谢谢,本人qq364182124
制作
DIY 应急灯
DIY
应急灯

网友A:
逆变器有好多好多,分功率大小,输出电压多少,什么用途,原理上相差虽然不多,但根据功率大小制作原理就相差很大,这个如果你是初级,建议你先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看看,很多的,希望你能在这
【DIY专属应急灯】
版内通过QQ遇到高手帮忙。。。。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liurenbi 楼主你好,这里有个帖子比较好,逆变器制作全过程(新手必看)在这里你可以好好看看,比较实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57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