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do的问题 (看到了的都进来看下吧)

楼主:
刚学M3,看到LDO,上面的描述是“为处理器内核及片内外设提供稳定的电源,为处理器内核及片内外设提供稳定的电源”我想问 LDO 输出的电压 是io输出的电压吗?

望各位看到的都帮我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的LDO吧,有的芯片内置不止一个LDO,给不同模块供电的LDO输出的电压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
i do i do!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
TI LM3S M3的供电设计概述

M3内置1.8V的LDO用于,根据供电3.3v,产生1.8V输出,提供给M3的内核和逻辑电路使用;
3.3v供电,既用于M3的I/O供电,又为内置LDO提供电源;
因此,M3的LDO管脚(一般为管脚7)需要连接到M3的VDDC。

M3的供电共有4组:
3.3V数字,用于I/O供电和内置LDO供电,一般标号为VDD,需要外置供电提供;
1.8V,一般标号为VDDC,内核和逻辑供电,一般由内置LDO提供,直接连接到LDO管脚。查看器件的Errata 表,有的M3的LDO有问题,不能稳定供电,这时就需要外置LDO来补充了;
3.3V模拟,一般标号为VDDA,用于模拟模块供电,如ADC 模拟比较器等,一般提供更干净的3.3V供电,VDDA和AGND之间需要就近放置去耦电容0.1uF。需要外置供电提供。
VBAT,为3.7V单节锂电池供电,用于具备休眠模块的M3,为休眠时RTC和寄存器提供供电。
另外,与电源相关的还有复位RST_N、休眠信号输出HIB_N、唤醒输入WAKE_N这三个管脚,特别要注意,按照芯片手册的要求来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正TI LM3S M3的供电设计概述】

“1.8V,一般标号为VDDC,为内核和逻辑供电,一般由内置LDO提供,直接连接到LDO管脚。查看器件的Errata 表,有的M3的LDO有问题,不能稳定供电,这时就需要外置LDO来补充了(如LM3S9B96 Rev B1);”
更正为:
“1.2V,一般标号为VDDC,为内核和逻辑供电,一般由内置LDO提供(产生的电压输出为1.235~1.365V之间——可能是为了增加负载所以提高了输出电压),直接连接到LDO管脚即可。查看器件的Errata 表,有的M3的LDO有问题,不能稳定供电,这时就需要外置LDO来补充了(如LM3S9B96 Rev 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