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I_D接口

楼主:
关于DVI_D接口 我现在有8路DVI信号(DVI_CK+,DVI_CK+,DVI_D0+,DVI_D0-,DVI_D1+,DVI_D1-,DVI_D2+,DVI_D2-) 但是DVI接口却有24路信号,这8路信号能否在显示器上产生图形,若需要产生信号,还需要哪几路?(比如电源或地?)谢谢各位好心人了~~

网友:
DVI-D的插座是24脚,但实际用的信号没那么多。除了6个空脚外,还有几条如插入检测、模拟同步、5V电源等的用不到时可不必接,3个屏蔽线就近接地就行。所以说,你的1对时钟+3对数据共8路信号可能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您的意思就是:我的信号线(DVI_CK+,DVI_CK+,DVI_D0+,DVI_D0-,DVI_D1+,DVI_D1-,DVI_D2+,DVI_D2-)分别接到插座的(TMDS时钟+ ,TMDS时钟-,TMDS数据0+ ,TMDS数据0- ,TMDS数据1+ ,TMDS数据1- ,TMDS数据2+ ,TMDS数据2-),而(TMDS数据2/4屏蔽,TMDS数据1/3屏蔽,TMDS数据0/5屏蔽,TMDS时钟屏蔽都接地),剩下的(DDC时钟,DDC数据,模拟垂直同步,+5v电源 热插拔检测以及没用到的数据信号线全部不接,也就是让它们悬空,是不?  在这这次非常感谢你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再补充问你一下,一定不需要电源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仅就图像传输而言,3对数据线+1对时钟线是够了的,但剩余的线是否可以不接,应取决于对方的指标及整体构成。
 比如若对方电路的电源全靠你提供5V的话,没了它就不干活了。还有就是HPDET脚,悬空的话会不会使接口芯片误认为没连接上,就不输出图像了?这时或许需上拉骗它一下才行,等等。

网友:
路过,但对DVI_D不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想问问,哪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或论坛什么的?主要我想知道这样的具体接线图?再次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
贴上俺画的DVI相关部分的电路图,不知有可借鉴之处否。因是商业图纸不便多贴,请鉴谅。

控制器选用的是CH7301C,读它数据手册或许会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麻烦你了,真的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你给我的电路图,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但是我在这有几个小问题,想再次请教你一下。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DDC_CLCK和DDC_DATA信号,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对这两个引脚处理,电路图中没有显示这块,估计是直接连到cpu的?若没有这两个信号,会影响到图像输出吗?  2 VSYNC这个引脚好像管脚定义是NC,也就是说我能不能不接,或者接地什么的?

网友:
DDC_CLOCK 和 DDC_DATA 是I2C通信线,让主机获取显示器的信息,VSYNC 是模拟信号的帧同步,这都跟DVI显示没有直接关系,我的理解是不用时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