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ADC12单通道多次转换

楼主:
我写的程序测量的电压值    0v   3.3v    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用几个电阻串联 测量中间电压  测出的电压是不断变化的  而且 跳变值很大   但是我用电压表测量了  电压值是稳定的       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之后我测量20次然后取平均值  跳变还是很大

求指教                                                                                               硬件部分   P6 口接了led和电阻到地    (这是买的学习板)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输入,按你所说,好像你的输入是交流电压吗?因为测直流电压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亲  是直流啊

网友:
P6SEL |= 0x01;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
{
   data=ADC12MEM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交流怎么测啊??

网友:
参考源不稳定

网友:
和楼主情况一样

网友:
1、ADC通道是否选对;
2、寄存器是否读取正确;

网友:
多半是没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