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正弦信号 的采样计数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采样计数问题:

现有一频率变化的正弦信号:   频率 20MHz ------150MHz

                                                 电压Vpp:+/-10V

要求对这正弦信号连续计数,假设计数周期为1秒,1秒内计数结果为 N个正弦波,同时保存N值,下一秒开始重新清零计数;

这个我手上有套 NI采集卡,型号PCI-6115

PCI-6115参数为:

现在请教大家有什么稳定可靠的实现这个计数方案!问题难点是频率带宽太宽

网友:
这个1M的采集卡是没办法处理20M~150M信号的。 作计数时,CPU必须在信号的变化周期内能够检测到,即,至少在一个信号周期内采样一次(这是极限)。 对于低速的MCU,楼主也可以使用变通的办法,即,前面加个分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采集采集卡 采样率足够高,采样进来的信号,是模拟信号,怎么对它计数;

像数字脉冲信号一样,识别电压吗?

网友:
采集卡如果是采集摸拟信号的,它的前端一般是ADC,

严格讲,模拟信号没有“计数”的概念,只有当你把它的如象过零点作为评判条件时,它才有“数”的概念。

如果这样,你只需要将其放大,整形,使之成为脉冲形式,再输入MC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用整形的方法,想把正弦波变成方波,但选的高速7414整形效果不好,到20MHz,输出的方波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
74系列是低速器件,当然是这个结果了。

现在有很多高速器件,特别是小封装的单门,可以达到很高速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