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啊,MSP430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
刚接触MSP430,也没什么资料。请高手发一下MSP430的编程软件和下载软件,谢谢啦

网友:
Launchpad的话,可以用CCS或者IAR来编程

网友:
看本版帖或者ti网站 什么都有,少的是项目或创意

网友:
IAR 来编程

网友:
CCS IAR都可以 各有优点把

网友:
个人喜欢iar

网友:
推荐IAR,挺好用的

网友:
ccs,IAR都可以

网友:
我的lunchpad前不久到了,估计楼主应该和我一样吧。感觉CCS好用,IAR用过一下,不过仿真的话没弄过。CCS仿真就做过了。

网友:
如果只是需要编程,可以不用安装专用的IDE集成环境,使用FET-Pro430 flash programmer就可以了,其使用说明见附件

FET-Pro430 flash programmer.pdf

网友:
也可以使用最新的MSP430 Gang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