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怎么老是有向百度提交请求?导致网页停顿?

楼主:
论坛怎么老是有向百度提交请求?导致网页停顿在这个请求上显示不完整出来,烦死了,难道是我这个地方的网络个别现象?

难道我的电脑有问题了?类似中毒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截个图,我让同事看看咋回事?

网友:
照理说,这个加载顺序是可以控制的,可以让内容先加载进来,再显示其它不重要的,则可能也是网页亲和力的要点之一吧。忘了web标准也有没有这一项 当然,你这个可能是广告引起的,就是要这样,如果是你们网站自己就是要这样(挣广告呢),那就算了,如果不是,还是问问做广告相关的吧? 时常停在请求cb.baidu.com 是不是百度联盟广告?你们网站参加有么? 问问你们技术相关的,反正觉得挺烦的。这个可能也和不同地区有关系,我这里请求cb.baidu.com慢,就挺烦的,不过你能保证现在请求cb.baidu.com快的地区一直就会这样快么?

难道是我的电脑问题?
好像打开其它网站网页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先用360系统修复修复下,因为有时有些好恶心的网站总喜欢绑定网页。

网友:
这么说是来自我的系统?不是网站或者网站内的缘故?

我不用这种杀毒防御软件,装了再卸了都犯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