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ch pad 原理图的问题请假大侠

楼主:
本人底子薄,请问大侠圈圈中的P1.3为何要连接VCC?

网友:
P1.3对应LaunchPad上的开关S1,S1按下后接地使P1.3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前提是P1.3配置为输入)。

网友:
谢谢咯,我没仔细看原理图,没看到接了个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上是按键的外部上啦

但是实物 中 你看看R34有木有焊接上

我的米有焊接

所以使用了内部上拉

网友:
R34是外部按键上拉电阻,在1.4版本的时候是焊上的~
后来在1.5版本中去掉了没焊,因为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板子的功耗,官方说明如下图所示~
这在新版的launchpad user's guide中都有说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  真是想尽一切办法降低功耗啊,想榨干啊……

网友:
R34没接,这才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