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智能家居-房间之热式红外传感器心得

楼主:
关于热式红外传感器,我相信很多人都玩弄过,而且玩得也非常的好,本来没啥必要再写什么心得与大家分享,而且怕写不好误导了人家。为了完成交代的任务,我也老生长谈写一点凑个数!!

房间这组的安防是通过热式红外传感器的检测来实现的。

我用是HC-SR501模块,具体样子和参数请看图!!

至于这个模块怎么接线那就太简单了,这里就不提了。

在这里我只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在430的应用电路中,给这个模块的供电一定要是DC+5v的,如果您用的是DC+3.3v,430没办法检测到高电平,实际测量有红外信号的时候,只有0.9v的电压。(如果您用在5v的单片机系统,您就不会忘了,在3.3的系统中要注意哦)

还有一个就是调试小经验,因为我们在调试的时候,这个模块离我们很近,即使模块的背对着我们,它也能检测到红外线,单片机就会一直再执行,而看不到变低的现象,从而怀疑这个模块的有问题,我的方法是调节模块上的按钮,逆时针到调不动,如果还不行就用黑色的东西包起来,这样可以减少调试的干扰。

贴个代码给大家参考参考

  1. /* IAR C Version

  2.                 MSP430G2553
     1    +------------     ------------+   28
     -----| VCC        \___/        GND |-----
     -----| P1.0 (CCRST)     (XIN) P2.6 |-----
     -----| P1.1 (CCTXD)    (XOUT) P2.7 |-----
     -----| P1.2 (CCRXD)           TEST |-----SBWTCK
     -----| P1.3 (DATA)       (SW1) RST |-----SBWTIO
     -----| P1.4 (RESHI)           P1.7 |-----
     -----| P1.5 (SW2)             P1.6 |-----
     -----| P3.1 (RI)              P3.7 |-----
     -----| P3.0 (BEEP)     (LED1) P3.6 |-----
     -----| P2.0 (in1)      (LED2) P3.5 |-----
     -----| P2.1 (in2)             P2.5 |-----
     -----| P2.2 (in3)             P2.4 |-----
     -----| P3.2             (in4) P2.3 |-----
     -----| P3.3             (HWJ) P3.4 |-----
          +-----------------------------+

  3. */
    #include <msp430G2553.h>
    /*********************************************************
    *名称:mian(void)
    *功能: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说明:

  4.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 ~BIT4; //热释红外传感器的输入口P1.4设置为输入

  5. P3DIR |= BIT6;
    P3OUT = 0;

  6. while (1)
    {
    switch (P1IN & BIT4)
    {
    case BIT4:

    P3OUT |= BIT6;
    break;
    default:
    P3OUT &= ~BIT6;
    }
    }
    }

网友:
不错不错,爬虫的杰作。抢个沙发先。

必须花了心思写的,这芯片画的,红外热式确实可讲的不多,但它的意义远不止此,标志着我们的项目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很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