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软件编写ACTEL芯片

楼主:
actel LiberoI 破解码  找不到啊

网友:
你要用Actel的芯片,最后一步布局布线总是得使用他家的软件的,避不过去。
另外,Actel Liberol不需要找破解码,他们家的license很好申请,不像Altera和Xinlinx只能找代理要破解,你直接上Actel官网上申请就行,而且好像申请一个可以用一年,用完之后还能继续申请。
PS:去年Microsemi收购了Actel,现在官网应该已经是Microsemi了

网友:
ACTEL芯片还对外销售吗?ACTEL的软件不怎么友好!

网友:
还在卖吧,反正代理还在跑,原厂就不知道了。。。
软件据同事说出到10.0版本了,据说这个版本嗷嗷傻瓜式,新手用着可能挺舒服,没多少要设置的,不过他家的芯片资源都很少,也用不上特别复杂的设置,我也装了个,不过从来没打开用过,具体咋样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