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上的OS问题

楼主:
在用MSP430F149跑UCOS时,出现下面的提示,我并没有进低功耗模式,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哪个大哥知道的帮看下

CPU is off(Low Power Mode) and interrupt are disa××ed! Cannot excute Step/Go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算嵌入式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钩子函数里面有没有进入中断的语句。我的也是有的时候不明不白的就进入休眠了

网友:
使能lmp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