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中

楼主:
GPIOPinTypeGPIOOutput和

GPIODirModeSet

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具体点,我刚接触了LM3S,今天用GPIODirModeSet点亮发光二级管,没的反应,后来用GPIOPinTypeGPIOOutput才行,没找到原因,求解

网友:
找到这两个函数的源码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这两个函数差别大了。。。

GPIODirModeSet是设置IO口的方向啊,是输入还是输出。当然没法点亮LED,它只会操作方向寄存器,不会操作输出锁存器啊

GPIOPinTypeGPIOOutput才是操作输出锁存器的啊!

难道您没有发现用GPIODirModeSet时少点什么吗?您要输出的数据在哪儿啊!
GPIODirModeSet
Sets the direction and mode of the specified pin(s).
Prototype:
            void
            GPIODirModeSe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PinIO)

ulPort is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GPIO port(这个参数是要操作的IO口,比如PA)
ucPins is the bit-pack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pin(s). (这个是要操作的针脚,比如PA0)
ulPinIO is the pin direction and/or mode.(这个是要把这些针脚设为什么模式)

假设LED在PA0口上,我要在PA0上输出高电位点亮LED啊,通过这个函数没法给出啊~所以想想就不对啊!

网友:
//*****************************************************************************
//! 设置相应的GPIO引脚为输出状态,为推挽输出,无弱上拉.
//!
//! \param ulPort GPIO寄存器基地址
//! \param ucPins 哪个GPIO引脚.
//! \return None.
//*****************************************************************************
void
GPIOPinTypeGPIOOutpu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 Check the arguments.
    ASSERT(GPIOBaseValid(ulPort));

    // 设置引脚为output状态.
    GPIODirModeSet(ulPort, ucPins, GPIO_DIR_MODE_OUT);

    // 设定GPIO引脚pad状态为推挽式
    GPIOPadConfigSet(ulPort, ucPins, GPIO_PIN_TYPE_STD);
}

网友:
//*****************************************************************************
//! 设置引脚方向.
//!
//! \param ulPort GPIO模块基地址
//! \param ucPins 相应的引脚
//! \param ulPinIO 需要设定的方向
//!
//! GPIODirModeSet控制        GPIODIR和GPIOAFSEL寄存器,设定引脚的输出方向
//! ,或者引脚作为外设使用即GPIO_DIR_MODE_HW
//!
//!
//!
//!
//! 以下参数:
//! - \b GPIO_DIR_MODE_IN   输入
//! - \b GPIO_DIR_MODE_OUT  输出
//! - \b GPIO_DIR_MODE_HW   硬件控制
//! \return None.
//*****************************************************************************
void
GPIODirModeSe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PinIO)
{
    // Check the arguments.
    ASSERT(GPIOBaseValid(ulPort));
    ASSERT((ulPinIO == GPIO_DIR_MODE_IN) || (ulPinIO == GPIO_DIR_MODE_OUT) ||
           (ulPinIO == GPIO_DIR_MODE_HW));

    ////GPIODIR和GPIOAFSEL(设定是GPIO功能还是外设功能)寄存器,设定引脚的输出方向或者引脚作为外设使用即GPIO_DIR_MODE_HW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lPinIO & 1) ?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cPins) :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cPins)));
    HWREG(ulPort + GPIO_O_AFSEL) = ((ulPinIO & 2) ?
                                    (HWREG(ulPort + GPIO_O_AFSEL) | ucPins) :
                                    (HWREG(ulPort + GPIO_O_AFSEL) &
                                     ~(ucP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