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平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的问题

楼主:
想请问大家,一个系统包括多个电平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如果把这些地都接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如果这些电平直接是有联系的,那么这些地必须连到一块,而且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应该分开,但要在一个点上连接到一块。如果是没有关系的几个电源,共地一般没有关系,但共地之后的干扰可能相互影响。

网友:
这应该和电平多少没关系吧。你的问题应该是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情况。一般的话这两种地通过磁珠,电阻等隔离开,也有在铺铜的时候做沟的。
数字信号抗干扰强,模拟信号抗干扰弱,数字信号容易产生噪声影响模拟信号,如果是直接连在一起,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会变弱

网友:
如果各部份电路间不是隔离的,那么所有的地就必须汇接,但要尽量降低地回路阻抗,并在主电源滤波电容接地端单点汇接,有时也可采用地平面汇接法,关键要弄清楚各电路部份的工作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