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一般电容的充电电流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怎么控制一般电容的充电电流,可不可以快充呢?

网友:
可以慢充,但快充好像不行。想慢充的话加限流电阻就行了,电容充电时相当于一个RC串联,充电过程是有公式可查的,是一条时间与充电电流的曲线,要想慢充可以增大电阻,也就是再串一个电阻,可是想快充我想不出办法了!

网友:
控制充电时间,电流小,充电时间就会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高电压,充电自然就快了。
(参照:恒流源电路)

网友:
就如1楼说的,通过电容串电阻可以延长充电时间,加速充电出了提高电压 其他的想不出来了

网友:
一般无需控制,特殊情况下可以串小电阻抑制电流峰值,有的应用则须采用电流源来给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