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声音控制LED亮度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实现声音大时LED亮的多,声音小时LED亮的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解释下原理,怎么收音,还有具体器件参数,真心求教

网友:
把2楼的图接到音频信号输出的话,是要失真

网友:
用一个AD转化可以吧

声音转成电压然后处理一下 加个AD转化器 将AD转换器的输出接到LED上

网友:
亮的多少指亮度还是LED的个数?一般应该用个数来指示,靠亮度指示的变化范围不够大,2楼的电路可以用作亮度指示,个数指示需要多个类似电路同时用二极管串联做导通电压的门限分布,具体电路去搜搜早年间收录机上用的那种LED电平指示电路。

网友:
占位等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