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D590写温度监测系统程序,要用430

楼主(2012-07-11):
怎么用AD590写温度监测系统程序,要用430
怎么用AD590写温度监测系统程序,要用430
程序
系统
监测

网友:
将他和一个电阻分压,然后用AD口检测他的电压,然后测一个温度-电压的函数,把测出来的电压转变成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