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监控工程,电源选择决定你的命运

楼主:
1、监控摄像机标明DC12V/AC24V通用,该选择什么样的电源?

答:选择AC24V监控电源,因为同样的传输距离,电压越高,损耗越小。电压高了,负载就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电压。同时,由于采用交流24V,在调试摄像机的时候,可以选择电源同步,使整个监控系统中不同的设备的图像场频能够保持同步。

2、如何合理配置整个监控系统的摄像机电源功率?

答:这个问题经常让年轻没有经验的工程师为难,很多方案在实施的时候都发现当初设计的电源容量不够,需要追加设备,造成和甲方扯皮现象。实际上,由于摄像机在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再加上工程上远距离传输的损耗,所以,监控摄像机需要的电源,不是简单地把所有摄像机的额定功率相加。正确的做法是把整个监控系统的摄像机的额定功率相加再乘以1.3倍,这个是摄像机实际需要的功率,然后再加上约30%的损耗;最后再加上30%的余量,作为将来扩容使用。

举例子:

如果一个商务楼,有100台固定枪型摄像机,每台监控摄像机的额定功率是4W,我们该如何配置摄像机电源呢?

根据上面的计算方法,我们计算出,摄像机的额定功率是4W*100台=400W

摄像机实际使用的功率是400W*1.3=520W

考虑损耗后,摄像机需要的功率是520W*1.3=676W

加上电源余量,摄像机最终需要配置的电源功率是676W*1.3=878W

总结如下:摄像机需要配置的电源功率=摄像机的额定功率*1.3*1.3*1.3

(注:如果监控距离特别长,需要适当加大电源功率,并且提高电源电压)

3、监控摄像机电源的配置,最忌讳什么?

答:最忌讳的是:整个监控系统共用一个电源。原因如下:

1) 系统维修的时候,经常需要打开、关闭电源。所有的摄像机在打开电源瞬间同时启动,启动电流特别大,对电源的冲击力很大,严重的会烧毁电源,

2) 所有的监控摄像机共用一台电源,当电源发生故障时,整个闭路监控系统陷入瘫痪。尤其是一些重要出入口的图像无法监视,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呢?如上面例子,一个商务楼有100台固定摄像机,总共需要约800W的电源,正确的配置应该是选择4台、每台200W的电源。这样,当某一台电源发生故障,可以把重要出入口的摄像机接到其它好的电源上,不至于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

4、监控摄像机电源的选择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第一:在给摄像机接电源时,不要把距离较远的摄像机和距离较近的监控摄像机接在同一台电源上。如果接在同一台电源上,电源电压高了,会烧毁近距离的摄像机,电源电压低了,距离较远的摄像机无图像。应该尽量把距离比较远的监控摄像机接在同一台电源上,把较近的摄像机也接在同一台电源上。

第二:如果监控距离太远,需要配置更高电压的电源,如30V,36V等等,甚至直接供220V交流电,到前端再变压。

网友:
文章很实用,我喜欢

网友:
单独取电

实际小工程很多都是单独取电       按道理说电源问题  应该很少     为什么实际大部分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都没搞清楚电压源和电流源。这东西要算线阻的。

网友:
留个脚印,回头来看

网友:
说的很好!最好配点数据图,24v,直径多少,传输多少距离,您说能?

网友:
有专业做监控电源的公司啊,实现很多功能,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www.jeez.com.cn
联系电话:400888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