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简易 示波器

楼主:
这篇帖子主要贴出一些关于自己早期使用launchpad的创意~ 简易波形显示器~
一直用的5110液晶,呵呵~

主要实现功能是利用G2231的ADC采集模拟信号显示在LCD上,其实昨天在论坛上看到有同学用串口传到上位机上显示,这也是非常赞的,如果把两者能结合起来就更好啦~
程序我就不贴出来了,估计也找不到了,很简单的数字示波器原理,采集一组点,选择触发,然后在LCD上打点。画线程序没写,所以方波看起来好像少了点东西,哈哈~
最终效果还不错~

很神奇,我在论坛发的第一篇主题帖也是关于launchpad的,是一个数字时钟,当时的创意是IO口置低当GND用,不用飞线直接就把液晶插上了~

然后shower.xu大神把软件改良了,添加了模拟时钟的UI~

很赞啊,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以至于后来的一个设计中就把这个UI放进去了,还没来得及感谢~

这就是我理想的状态,分享一些东西,找到一些知己,然后学到一些东西,that's all~

anyway,关于launchpad的主题,就告一段落了~

@wangfuchong大哥,最后再烦你一次哈~
依然爱你~

网友:
谢谢分享:rose:

改天有时间,也弄些东西展示展示。这种方式作为技术交流最好了,其实不需要贴什么源码,只需秀一下功能,简单描述功能采用何种方式就够了。

网友A:
哈哈,板凳我也抢啦,提醒一下楼主,你文件系统方面的东西很菜,有空记得恶补一下

网友:
哈哈,楼主的创意非常好。
可5110的LCD是哪个年代的啊,我可以送你块LCD--TFT,(你要掏邮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我上个月才学的,M4上移植的FATFS的时候看到精简版的,正好在论坛上找到了代码,就用在了launchpad上,还请具体说明+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东西我有,TFT我从1.8寸320*240到2.0寸到2.4 2.8 到3.5到7寸480*800都有,只是TFT不适合用在430上,所以在这里也就没出现~

网友:
指点不敢,交流一下吧,发在你的“BAD APPLE” 的帖子上了。你做的东西很给力,看得出你在美化方面蛮用心的,我猜你是做东西花时间长但做出来的东西比谁都漂亮的那种人,继续加油!

网友:
@wangfuchong大哥,最后再烦你一次哈~

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烦我什么呀,我和你竞争奖品?晕,我连考试也没参加

好像我是说过你,那是不那样说怎么说呢?不过我确实有点受你挑逗了

本来已经退出登录状态了,又看到这句话

网友:
也是看到什么建议示波器字样进来的

也没写一些主要参数呀

你要是测个50Hz的,有什么意义呢?给个大致测量范围和用途介绍呀

我也想过,就是没时间折腾,也没有硬件条件,可能要等到买东西呀

网友:
这个显示模块上的电源电容多大呀?

这里能不能也顺带问一下,这个用I/O给带电容的模块供电,允许的电容值大小经验值一般是多少呀?

网友:
这个简单的示波器,没有前置电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wangfuchong大哥,最后再  让你  烦一次哈~

少了一个“让”字,记得上次看到你说 看到我发的帖子会烦,产生想要揍我的感觉,~  以后不会了哦~

嗯,以后不要再提神马奖品了,说多了我会产生莫名的愧疚感,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所以, please just forget it~

关于这个东西,我更倾向于论坛上位机那个方案,毕竟5110的显示局限,坐标神马的都没打上去……

能测多少根据ADC的采样率来算啊,一般5倍以上效果会好一点~

爱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做,那时候就想看一个效果,属于验证性的,现在在用FPGA+DSP+M4做的这个会把前端一些补偿,跟随,VGA神马的都加进来,而且用的是TFT~

网友:
一步一个脚印嘛,先简单的在上复杂的,一开始就提什么AD啊,参数啊   不合适

搞搞这个熟悉下扫描点什么的,显示处理什么的     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晕,高端的几个片子,都用上了,等待楼主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板凳我也抢啦,提醒一下楼主,你文件系统方面的东西很菜,有空记得恶补一下

论坛又来了个

神九要是你来领导,估计早上天早省多少钱了,哪这么折腾呀

老实巴交,写着老实巴交的人往往最阴了,所以挪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王果然厉害~ 我最佩服你的就是有啥说啥,而且看人准,适合做领导级别的人物啊~

还有一点,从来不发水帖,连回复都是~

网友:
问下啊  LCD都用了哪些IO口啊    板子上IO口不很少吗?

网友E(2012-08-22):
楼主很剽悍,哪位大神也很厉害啊,赞,赞,赞。。。。。。。。。。。

网友F(2013-06-14):
现在想跟楼主讨个5110的驱动,我自己写的不能实时显示动态图像,我想用的是更新显存的方式进行刷新,可是g2553的内存好像略小啊

网友G(2013-08-20):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