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关于TA0的两路PWM

楼主:
MAYDAY, MAYDAY~昨晚在芯片资料47页看到P1.4复用对应TA0.2,于是做了一个PWM程序,如下所示,目的是生成周期800US,CCR1,CCR2都是占空比50%的方波。但最终结果是P1.4出来的是周期1US,50%的方波,其他一切正常。PS,换过CCR2占空比,并不影响P1.4输出;并且将所有换成TA1后,一切正常。到底错哪儿了,还请各位坛友帮我指点指点

网友:
/*
 * main.c
 */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tiPort()
{
P1SEL |= BIT2 + BIT4;
P1DIR |= BIT2 + BIT4;
}

void IntiTimer()
{
TACCR0 = 800;
TACCR1 = 400;
TACCR2 = 400;
TACTL |= TASSEL1 + MC0 ;
TACCTL1 |= OUTMOD_3 ;
TACCTL2 |= OUTMOD_3 ;
}

void Inti()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tiPort();
IntiTimer();
}

void main()
{
Inti();
while(1);
}

网友:
是TACTL2没有鞋的缘故吧

网友:
楼主这样写输出的应该是SMCLK吧。。。。。至于怎么用 ,,,,TA0.2这个功能,48页也没给说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SSEL_1是FACLK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TASSEL_1 的话选的就是 ACLK 但是 楼主是通过TASSEL1 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的 这样就会不同
#define TASSEL_0               (0*0x100u)     /* Timer A clock source select: 0 - TACLK */
#define TASSEL_1               (1*0x100u)     /* Timer A clock source select: 1 - ACLK  */
#define TASSEL_2               (2*0x100u)     /* Timer A clock source select: 2 - SMCLK */
#define TASSEL_3               (3*0x100u)     /* Timer A clock source select: 3 - INCLK */
类同于
TASSEL_0   即 TACTL &=~ TASSEL1  TACTL &=~ TASSEL1;
TASSEL_1   即 TACTL |=TASSEL1  TACTL &=~ TASSEL1;
TASSEL_2  即 TACTL &=~ TASSEL1  TACTL |= TASSEL1;
TASSEL_ 3 即TACTL |=TASSEL0 +TASSEL1;
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 楼主的程序里 P1.4口的确输的是SMCLK
因为p1.4口就是有输出smclk的功能,详细见数据手册对p1.4的解读

网友:
楼主,定时器TA0没有CCR2的输出脚,你看IO配置就知道了,TA1才有2路PWM的输出。

网友:
不是吧!都有啊 引脚配置不对吧

网友:
时钟源是SMCLK啊,1MHz左右,输出T= 1u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是TACCTL2吧,我有些的,就在TACCTL1下面。TACTL2我记得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您提醒 了我,这个频率确实是SMLK的频率,估计这P1.4是输出SMLK的频率去了。但是从程序上怎么解释呢,毕竟p1.4确实也是T0.2输出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写的是TASSEL1 不是TASSEL_1,您可以查一下头文件。TASSEL_1是ACLK,TASSEL1是SMCLK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恩,问题就在这里,4页的引脚图木有TA0.2,但是您翻到48页它写的P1.4是TA0.2,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没看出来哪儿不对啊,可能自己写的,思维套进去了。还请多多指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嗯,确实如您所说,P1.4 输出的应该是SMCLK,但是我就是从程序上解释不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ta1.不就行了 省出来1.4口还能干其他的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为准吧,自己试试。

网友:
P1.4是SMCLK的输出,当然是50%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TA0 确实可以产生两路pwm 但是langchpad上只有taccr0 和taccr1有对应的io口,taccr2没有对应的io口啊!  当用ta1时  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都有对应的io口,所以 我认为  lanchpad只能产生三路pwm  TA0 一路   TA1 两路、、、、、、、

网友G(2012-08-18):
回复 网友F:
TASSEL2才是SMCLK
另外输出PWM请用OUTMOD_6

网友C(2012-11-14):
这么细微的差别 还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