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求解

楼主:
我们这有个IT杯msp430竞赛 我们组在竞赛前选的题目是智能小车 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没底 想问一下有经验的前辈 这个方向靠谱吧?或者前辈给个方向吧!!

网友:
TI的msp430属于低功耗系列的产品,主要是用于仪器仪表类的产品中,小车这个项目主要是以控制为主。主要是电机的控制,很传感器信号的检测,还有通信方面,大概就这些。用msp430是可以做这个的,但是一般很少有人选这个芯片来做小车。没有不可以的,自己考虑好就可以了。

网友:
想一下都要做什么功能,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合适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前辈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说,功能是由题目决定,我还想弱弱的问一句: 那个方向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