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玩具,问问怎么实现?

楼主:
前天在地摊上看到一个玩具,愤怒的小鸟造型,在一个纸盒的平面上走动,但是不会掉出纸盒平面的四边,想问问各位大拿这个玩具的设计思路,谢谢

网友A:
我猜是固定了行走距离,真要是用摄像头什么的应该叫复杂了

网友:
地摊上的玩具,估计没那么复杂,而且纸盒的平面是长方形的,玩具走到边再掉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固定了行走距离,真要是用摄像头什么的应该叫复杂了

地摊上的玩具,估计没那么复杂,而且纸盒的平面是长方形的,玩具走到边再掉头的

网友:
跟小车类似吧?没见,具体用什么检测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铁!!!!!

盒子下面有磁铁?

网友:
没那么复杂,靠的机械结构,你拿起玩具看看底下的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
用红外收发管感应的

就是成对的那种,应在小鸟的肚子附近,当走到边缘时,边会被测出,就往回走。

一个玩具不可能太复杂。

网友:
是不是磁浮,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成对的那种,应在小鸟的肚子附近,当走到边缘时,边会被测出,就往回走。一个玩具不可能太复杂。

考虑成本也不可能弄得很复杂,就是在地摊上看到挺神奇

网友:
可不可能是传感器 像小车一样

网友:
今天见这个东西了。估计就是检测一个板子的边缘,我见的那块板子离地面有一段距离,用光电之类的东西就能检测到!